[求助] 一个类似基准的电路,有点不明白

楼主(2021-07-15):
电流I1为正温度系数电流,白框内为亚阈值区NMOS管,黄线处可以产生基本0温度系数电压。黄线下方MOS管为二极管连接。想问一下怎么推导出来黄线处电压表达式

网友A:
推导个毛线,都是调宽长比放出来的,vth是负温的,vgs-vth是正温的,调节宽长比可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对大小,就可以调成零温的

网友:
I1的算式带入二极管连接的算式,一解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导个毛线,都是调宽长比放出来的,vth是负温的,vgs-vth是正温的,调节宽长比可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对大小 ...

我仿真好像确实是这样,不过这与白框内亚阈值工作的MOS管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好像确实是这样,不过这与白框内亚阈值工作的MOS管有关系吗

没关系,亚阈区跟平方率区没什么区别,正常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亚阈区跟平方率区没什么区别,正常用就行

还想问下旁边支路蓝色那根线也基本是0温度系数,应该怎么分析?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两支路流过的电流较小,白框内管子过驱动电压Vov较小,所以Vgs电压与Vth电压差值较小,这两个管子Vg相同,Vth也近似相同,那么S端电压也基本相同。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

网友(2021-08-26):
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