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ystemverilog数组如何赋值

楼主(2021-07-15):
我有一个1bit的二维数组A[0:127]输入,testbench里我需要仿真赋值,但是别人给我的pattern是A=128'b0101010001001110......110100这种数,请问我应该如何赋值?

网友A:
for(i = 0; i < 128; i = i+1) begin
    a[i] = b[i];
end

网友B:
类型转换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i = 0; i < 128; i = i+1) begin
    a = b;
end

学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型转换最快

请问可以具体一些吗,把128位的转换成数组形式吗

网友B:
typedef bit bit128t[0:127];

bit128t a = bit128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bit bit128t[0:127];

bit128t a = bit128t'(A);

学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