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ont touch spare cell导致的max fanout violation的修复方法

楼主(2021-07-15):
设计中有一些预留做ECO的spare cell,这些cell不希望被工具优化掉,所以设置了set_dont_touch,但是在postRoute阶段会有两个max_fanout的violation,debug是发现BUF10和BUF12驱动两个spare cell module的原因,我采用optDesign等方法是无法优化掉的,想问一下:

1、假如没有其他DRV和timing violation,此时max fanout是否可以忽略?

2、可不可以将sdc中对于spare cell的dont touch给去掉?

3、工具自动无法进行修复(猜测是density过高的原因?density 84% 1P2M),如果手工修复的话该怎么进行解决?

网友:
周围有空间的话试试加大驱动
setEcoMode -honorDontTouch false
ecoChangeCell -cell <path_to_BUF10> -upsize

貌似有困难,1P2M 84% 非常满了

如果只是驱动spare module的话,考虑忽略。spare module没有功能,不需要保证timing之类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