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上级板和下级板采样的区别求助

楼主(2021-07-15):
大家好,目前在做一个SAR ADC项目,有看到下级板采样这一概念,请问上/下极板采样有什么区别?不太明白,还望赐教,最好有电路附图,更好理解,谢谢!

网友A:
以下内容参考自管锐博士毕设论文的《超低功耗 16 位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的研究与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参考自管锐博士毕设论文的《超低功耗 16 位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的研究与实现》

这正是我所需要了解的,十分感谢!

网友:
mark,沟道电荷注入与下极板采样的关系,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仿真是会出现这个沟道电荷注入的问题的是吗

网友(2022-05-23):
拉扎维第13章开关电容电路有讲到。
通过下极板采样+适当的时序控制可以消除沟道电荷引入的与输入信号有关的非线性误差,只剩下线性误差和直流失调,这些可以通过全差分结构消除。
但我暂时还不太明白为什么必须是下极板+时序控制,上下极板的区别应该是寄生电容吧,这有何影响呢?

网友(2022-08-26):
下级板采样 Mark

网友B(2022-11-02):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参考自管锐博士毕设论文的《超低功耗 16 位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的研究与实现》

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请问一下:如图把电容左右翻转效果不是一样吗?那不就是上级板采样也能消除电荷注入的非线性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请问一下:如图把电容左右翻转效果不是一样吗?那不就是上级板采样也能消除电荷注入的 ...

mim电容的结构如下
它的上下极板都有到衬底的寄生电容,下极板的寄生电容会更大,所以使用电容使一般上极板接运放、比较器输入端,对于SAR ADC,将下极板打到VREF+或VREF-,而不是上极板,这样能降低到衬底的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m电容的结构如下

它的上下极板都有到衬底的寄生电容,下极板的寄生电容会更大,所以使用电容使一般上 ...

您好!谢谢回复。对于MIM来说是一般下级板寄生大,上级板接运放/比较器/...也就是说不希望让运放/比较器的输入端到底寄生太大。在SAR,CDAC中,输入节点寄生太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能不能理解成“输出点电阻”被降低,从而使得就算是下级板采样,也会有部分的下级板采样开关的ΔQ(关于输入信号的沟道电荷)注入到右边,造成一定程度的非线性?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回复。对于MIM来说是一般下级板寄生大,上级板接运放/比较器/...也就是说不希望让运放/比较器 ...

我也有这个问题,蹲个回复

网友C(2024-07-05):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请问一下:如图把电容左右翻转效果不是一样吗?那不就是上级板采样也能消除电荷注入的 ...

经过我的仿真效果,只有下极板才能使用两相开关完成对于电荷注入的消除,使用上极板采样,即使先断开下极板采样,再断开上极板的采样开关,之后再将下极板开关接回VCM,依然有电荷注入,分析是因为,当上级版采样开关断开后,沟道电荷并没有地方流出,即使加入泄放通路,效果也很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的仿真效果,只有下极板才能使用两相开关完成对于电荷注入的消除,使用上极板采样,即使先断开下极 ...

所以有提高顶极板采样线性度的办法吗

网友:
mark一下,下极板采样

网友:
学到了 下级板采样

网友C(2024-08-09):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提高顶极板采样线性度的办法吗

一般来说,就只有加入dummy管(效果玄学),减少衬底偏置效应这种方式。

高速不要求高精度,高精度不要求高速,做高速就用上极板,做高精度就用下极板,
如果要求14位的高速,下极板也不是不能用,只是需要因为加入了复杂逻辑和更多的开关速度,需要在别的地方扣速度和功耗了。
上下极板采样时固有问题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就只有加入dummy管(效果玄学),减少衬底偏置效应这种方式。

高速不要求高精度,高精度不要 ...

dummy管确实很玄学,而且寄生电容变大,负载变大,bootstrap的功耗也会变高,感觉这个方法不太好用;好多论文没怎么讲顶极板采样优化的电路技巧,也不知道咋办

网友:
学习中,有待提高

网友E(2024-09-30):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的仿真效果,只有下极板才能使用两相开关完成对于电荷注入的消除,使用上极板采样,即使先断开下极 ...

没太理解所谓的如果采用上极板采样,当上极板闭合之后沟道电荷没有地方流出,这个沟道电荷是指前面M2那个开关的沟道电荷没有地方流出吗?但是一般当M2断开后输入端会连接到Vcm,不存在没有通路一说。即使加了泄放通路之后效果更差是因为下极板的寄生电容更大,所以电荷注入的作用更强,但是这并不影响线性度,因为他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偏移的offset。感觉是否是将线性度和offset混为一谈了,我的理解是上下极板并不会影响线性度,但是会影响offset,同时下极板采样的另一个优点是增加精度和速度

网友F(2025-01-20):
引用 网友E:
没太理解所谓的如果采用上极板采样,当上极板闭合之后沟道电荷没有地方流出,这个沟道电荷是指前面M2那个 ...

上极板的非线性主要原因就是注入的电荷量与Vin有关,虽然VGS可以用自举开关固定不变,但是VTH随Vin的变化解决不掉,因此引入了非线性;下极板采样通过时序控制,基本原理就是电荷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消失,因此Vin不会影响,但是下极板采样多了控制时许的开关,这就意味着速度降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极板的非线性主要原因就是注入的电荷量与Vin有关,虽然VGS可以用自举开关固定不变,但是VTH随Vin的变化 ...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为什么上极板采样不能也用时序控制实现先断开VCM,再断开上极板的VIN,VIP的开关呢。这样电荷注入也和VIN,VIP没关系啊。怎么都在说下极板采样可以利用时序。

vcm-based

vcm-based

网友(2025-03-29):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为什么上极板采样不能也用时序控制实现先断开VCM,再断开上极板的VIN,VIP的开关呢。这 ...

我的理解是:虽然上极板采样确实也可以用时序控制实现先断开VCM,再断开上极板的VIN,VIP的开关,但是下极板的寄生电容比较大,因此还是会有部分的沟道电荷注入到保持电容,从而影响了保持电容的电压值。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为什么上极板采样不能也用时序控制实现先断开VCM,再断开上极板的VIN,VIP的开关呢。这 ...

断开VCM前,上级板的Q=(Vin-Vcm)*Cs;断开VCM,此时,下级板应该可以保持电荷守恒,为Q=(Vin-Vcm)*Cs;后断开上级板,此时上级板电压仍为VIN;如果考虑上级板的寄生电容Cp,那么,开关断开后,沟道电荷仍会注入,引入非线性

网友(2025-07-23):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回复。对于MIM来说是一般下级板寄生大,上级板接运放/比较器/...也就是说不希望让运放/比较器 ...

想问一下图片是哪本书哇

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