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BandGap的输出噪声如何降低?

楼主(2021-07-15):
现在对一个基本的带隙基准结构进行仿真,发现输出噪声很大,主要贡献为R1和运放,以及电流镜BJT退化电阻,经过Noise Gain的仿真,R1的噪声等效到输出端有一个5.5倍的Gain,运放的Noise到输出端有一个1.5倍的Gain,这一类结构的BandGap如何降噪,噪声和R2的阻值有强烈正比关系,在TC调得比较小得时候R1到输出得Noise Gain=5.5,但增大R2之后,R1到输出得Noise Gain变得很小可以忽略,但是整体噪声急剧上升。

有没有人知道,这样结构得BandGap噪声得传递过程和优化方案?

网友A(2021-12-23):
请问 nosie gain 是什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nosie gain 是什么仿真?

Noise Gain我用AC仿真的,把Noise看作交流信号

网友B:
因为有R2/R1*dvbe,所以这里应该尽量减小R2/R1,一个思路是增加dvbe,也可以cho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R2/R1*dvbe,所以这里应该尽量减小R2/R1,一个思路是增加dvbe,也可以chopping; ...

感谢,所以为了更小的R2/R1,会选择比较大的BJT比例是叭?

网友C:
一个低通滤波器加在输出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低通滤波器加在输出行不行

如果需要足够小的0.1Hz~10Hz的RMS噪声,那么要做一个片内能够抑制flicker noise的LPF,可能面积是无法接受的

网友(2022-08-19):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足够小的0.1Hz~10Hz的RMS噪声,那么要做一个片内能够抑制flicker noise的LPF,可能面积是无法接 ...

你这个是用于高精度的AD/DA?Spec大概要优化到什么地步呢?

网友:
看看noise summary ,看哪个部分的噪声占主导,再去优化

网友D:
bandgap的噪声源考虑和失配考虑很相似,bandgap有两个主要的噪声源,
一个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另外一个是左边两个配对PNP管的噪声,
这两个噪声会造成失配,然后乘以(1+R2/R1),放大到VREF输出

如果是CMOS运放,等效输入噪声主要是1/f噪声,可以通过增加MOS管面积来减少,
见过为了减少1/f噪声LDO的第一级运放的尺寸为NMOS 25um/10um m=2,PMOS 10um/10um m=2

另外一个噪声源是R1的噪声,这个噪声也会乘以(1+R2/R1)到输出,其值基本和R2到输出噪声一样大

具体分析到图中的bandgap,我认为最上面的R16 R21两个电流源的噪声对输出影响不大,因为其在反馈环内,受
到反馈的抑制,折算到运放输入的噪声很小。但是图中最右上角的R19就不一样,它不在反馈环内,所以等效噪声
输入直接到Q35的射极,这是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啊,所以R19对输出的噪声奉献大

最右上角的Q35 M14也不在反馈环内,因为R19做成了电流源的关系,所以噪声受到了R19反馈的抑制,对输出的奉
献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andgap的噪声源考虑和失配考虑很相似,bandgap有两个主要的噪声源,
一个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另外一个 ...

请问您这里是指的是Vref=VBE2+(1+R1/R2)VT*In(n)中的(1+R1/R2)吗?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D:
bandgap的噪声源考虑和失配考虑很相似,bandgap有两个主要的噪声源,
一个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另外一个 ...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andgap的噪声源考虑和失配考虑很相似,bandgap有两个主要的噪声源,
一个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另外一个 ...

那么id的噪声应该如何去削弱呢?

还是说只针对对噪声贡献最大的部分进行削弱呢?

网友(2023-10-16):
引用 网友F:
那么id的噪声应该如何去削弱呢?还是说只针对对噪声贡献最大的部分进行削弱呢?
...

除了增加电流增大gm来减小id噪声,想问下还有什么很好的方法降低id噪声吗?

网友G(2024-06-26):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这里是指的是Vref=VBE2+(1+R1/R2)VT*In(n)中的(1+R1/R2)吗?

是不是反了, R2/R1,  由公式可见R1的噪声确实放大了,同理OP的噪声。
所以你的分析是R1贡献最大,OP也贡献很大。

这里可变的就是n了,加大两路BJT的比例,以及左右电流镜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反了, R2/R1,  由公式可见R1的噪声确实放大了,同理OP的噪声。
所以你的分析是R1贡献最大,OP也贡 ...

嗯嗯,是的,我写错了,谢谢~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D:
bandgap的噪声源考虑和失配考虑很相似,bandgap有两个主要的噪声源,
一个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另外一个 ...

为什么处于反馈环内的源极退化电阻噪声会受到反馈的抑制呢?对所有负反馈的环路都有这样的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