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ower ring 的电源和地线的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21-07-15):
VDD和VSS的间距怎么设置呢?我在综合的脚本里找到了生成power ring的语句如下,但是并没有设置space的选项。新手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A:
看tech file spacing 要求,pv过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ech file spacing 要求,pv过了就行

现在floorplan出来的space是可以过DRC的,不过我想调大一些,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另外,请教一下,您指的pv是什么呢?

楼主(2021-08-17):
顶顶,求大佬帮帮我

网友(2022-01-27):
除了DRC rule你后面还得看IR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