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带滤波器的字长确定

楼主(2021-07-16):
求教,在matlab里用fdatool生成一个半带滤波器,并采用一定的量化字长定点化系数,请问这个量化字长和半带滤波器的输入输出字长有什么关系?
fdatool里的这个滤波器信息代表什么含义?
感谢感谢~

网友:
昨天说到对系数进行量化。显然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比如你现在用的是定点20位来做的,那么系数就是20位,现在滤波器的输入每一节乘以系数以后为了不发生截位, 内部数据管道的字长都要相应的变化。 也就是说现在输入输出累加器的位数都是data path的位宽。其实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东西, 你稍微看一点数字信号处理的vlsi实现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