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亚阈值区粗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1-07-16):
最近在做一个100nA的电流源,参照何乐年的那本书,发现了一些问题,按照公式把数据带进去验算的得到的结果是6.49E-3,和他这个0.5差的也太多了,就算是粗来估算,差了两个数量级也太离谱了点。不知道是哪里算错了,另外,工艺参数里的亚阈值区反向饱和电流I0要怎么查找,用的TSMC35工艺,不知道I0在哪里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呀

网友:
或许你可以试试通过仿真来确定I0, 根据公式, 设置一个管子 K=1, W/L=1, VGS=0, 这时其Ids电流就是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