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中怎么设置数字模块出来的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楼主(2021-07-16):
    求助
用spectre做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发现verilog写的数字模块的输出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时间达到了250ps,有没有办法限制其上升沿在几ps。

网友A:
纯数字Verilog到模拟之间,工具会自动插入connect module。 这个250ps rise time应该是connect module里的默认值。
250ps还是靠谱的。实际电路数字输出是做不到几个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数字Verilog到模拟之间,工具会自动插入connect module。 这个250ps rise time应该是connect module里的 ...

我的时钟信号3-4GHZ,250ps还是太大了,有办法解决么,怎么更改驱动能力大的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