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启动问题

楼主(2021-07-16):
我在centos7虚拟机,安装好了IC618+spectre181+calibre2019,但是启动界面出现下半部分是黑色的,一会儿之后就恢复正常了,想问一问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虚拟机的内存给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拟机的内存给小了

不是,我将内存从4G改为6G也是一样的。我原先的IC617启动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将内存从4G改为6G也是一样的。我原先的IC617启动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

这个6G也不大。建议看看log文件,卡在哪里了?

网友B:
IC618都这样把,我服务器几十G的内存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618都这样把,我服务器几十G的内存也这样

可能是吧,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
能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