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SW 窗口

楼主(2021-07-16):
请问一下谁知道Virtuoso LSW 窗口关闭了,在菜单栏里面哪里可以打开Virtuoso LSW,耐烦谁知道的留言一下,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啊啊啊糟了,我的LSW关闭后也找不着了
。。。
逗你呢:
1,菜单栏右键,assistants->palette;
2,palette空白处右键,layers

网友B:
F11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Assistants---Palette

可以使用了就是Window---Assistants---Palett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啊啊糟了,我的LSW关闭后也找不着了
。。。
逗你呢:

可以使用了就是Window---Assistants---Palett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1键试一下

可以使用了是Window---Assistants---Palette,你的应该是深圳了快捷键,所以可以使用F1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