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IFF和P/N PLUS的区别

楼主(2021-07-16):
n阱工艺中,画pmos管时要画有源区和p注入区,但是器件原理上来讲,只有有源区就行了,而有源区其实就是p注入形成的,版图中为什么两者都有呢?不是同义重复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你好

但是器件原理上来讲,只有有源区就行了,而有源区其实就是p注入形成的

你把“有源区”理解错了。
有源区有很多种角度理解它,也就有了很多个名字:
有源区是衬底上二氧化硅的开口,提供了注入杂质的通道,所以会叫diffusion,DIFF。。。;
它是场氧化层的反,经典CMOS工艺中,衬底上除了场氧化层的区域,就是有源区,所以也叫反型槽;
厚的场氧化层拿掉之后,最终只能拥有比较薄的氧化层,所以是薄氧区域,有人叫它“薄氧”,THIN;
这块区域,一般比周围氧化层要低洼一下,形似沟槽,所以也叫沟槽区,moat;
它是有源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叫有源区,Acitive Area,AA;
。。。

有源区不是P注入形成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把“有源区”理解错了。

解释的很全面 学习了
厉害

网友:
理解错误了有源区和P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把“有源区”理解错了。

有源区不是用来形成源漏的么,如果要做PMOS的话,那不就得P注入么?其实我想问的是,版图上的DIFF和PPLUS在工艺制作时,这两个层承担的职能有什么区别,我看到有人说,这两个层加起来才是源漏,那单独一个DIFF层为什么不能做源漏呢?这应该跟工艺制作的工序有关系,还是有疑惑,求教求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源区不是用来形成源漏的么,如果要做PMOS的话,那不就得P注入么?其实我想问的是,版图上的DIFF和PPLUS ...

你好,

请你认真辨析这几个概念:
有源区、注入、MOS管的源漏

关于有源区,已经给你提供了好几个角度来理解它了,核心本质是氧化层开口;
注入,离子注入,打到氧化层上就被挡住了,发挥不出效果,如果想打到下面,必须把这块的氧化层去掉;

其实我想问的是,版图上的DIFF和PPLUS在工艺制作时,这两个层承担的职能有什么区别,我看到有人说,这两个层加起来才是源漏,那单独一个DIFF层为什么不能做源漏呢?这应该跟工艺制作的工序有关系

这两层,顾名思义,一个是氧化层开口,一个是含有杂质离子的注入;
什么是源漏?你先问一下自己什么是MOS管,你对源漏这个概念不清晰,很可能你对MOS的原理和MOS管的制作过程也不清晰,建议你复习一下。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这应该跟工艺制作的工序有关系”,那建议你复习一下CMOS的工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你认真辨析这几个概念:

受教了,感谢释疑!!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你认真辨析这几个概念:

记得我也提问过这个概念,当时有很多人喷我,哈哈,我觉得你说的对,diff在管子的源漏就是一个氧层的开口,此外在POLY下就是栅氧层;在生产过程中不管是开口还是栅氧都是用一个mask来制作的。

网友(2022-03-05):
个人理解是有源区注入只是调节P/N type的一种方式,当进行源漏注入时,Gate已经形成,天然阻隔了对沟道的影响。最终就是SD的多子掺杂程度远远大于沟道下方的多子浓度,当栅压变化时,会在沟道区域形成强反型层,从而载流子可以形成SD的电流。

网友(2022-07-11):
原问题中,“有源区其实就是p注入形成的”,这个不太准确。画pmos时,要画有源区和p注入区,这个应该是对的。个人理解,应该是指 p+=pSelect ∩ Active ∩ nWell吧。掩膜组就会有3个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源区不是用来形成源漏的么,如果要做PMOS的话,那不就得P注入么?其实我想问的是,版图上的DIFF和PPLUS ...

现在的主流工艺大多都是STI工艺,也叫前沟槽隔离工艺,diff就是有源区,要做mos器件注入或者二极管,三极管,电阻注入的区域,但这个diff主要不是用来注入用的,而是形成STI区域mask的基础区域,没有diff的地方全是sti,也就是SIO2区域,后续的工艺步骤P/N+是用来做离子注入mask的基础layer,源漏的离子注入能量很低浓度很高,没办法穿越SIO2,只能在DIFF区域形成注入,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22-08-28):
想请教下大家,NWELL 和 NPLUS 两层mask 的在工艺上的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比如画一条ntap  里面既有nplus  也有nwell

网友(2023-12-05):
二楼太强了,很全面,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