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流采样电路原理

楼主(2021-07-16):
一个采样功率管电流的电路,左边是论文中的结构,MP1和MP2中的电流仿真始终不相同,仔细看了看觉得画错了,又仿真了一下MP1和MP2中电流相同且源极电位钳位相同电位。
假设电流相同使VGS相同,然后钳位源极电位,请教大家红线画的有问题吗?希望讲解一下原理给小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MP2 红线接  MOS DIODE  ,   一般来说 原來MOS 可以 高阻抗,

  MP2 红线接  MOS diode connect 阻抗不是比较低吗?

网友:
我的理解 不一定对:
文章里面的接法是可以copy 左侧三路电流的某一支电流,vout流出的电流等于是 |Ioad - IMN0|, MP1的diode connection 保证了MP2的biasing;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论文

网友:
图二是正确的,因为MP2、MP1是为了将Msense的漏端和Vout钳成一样,来抑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使采样的电流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论文

[1] Joshi K ,  Manandhar S ,  Bakkaloglu B . A 5.6 μ A Wide Bandwid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Linear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68 dB of PSR Up To 2 MHz[J].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2020, PP(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