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数字逻辑电路的功耗如何仿真

楼主(2021-07-16):
如题,请教一下数字逻辑电路的功耗如何仿真;我看有用瞬态仿真若干周期再求rms,也有求平均的。请问应该用那一种方法比较准确呢?两个方法感觉差的不少。

网友A:
把仿真时间拉长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2-05-03):
引用 网友A:
把仿真时间拉长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好滴!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