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生成的lib和原始的有误差

楼主(2021-07-17):
各位前辈好。我用pex将std lib中的一个buffer参数提取出来,得到的netlist导入liberate中,生成的lib文件和原始的std lib里的数据有误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如下是我在template.tcl中的设置:

# Liberate Template Example Tcl File - Sept 2008

set_var slew_lower_rise 0.1
set_var slew_upper_rise 0.9
set_var slew_lower_fall 0.1
set_var slew_upper_fall 0.9

set_var measure_slew_lower_rise 0.3
set_var measure_slew_upper_rise 0.7
set_var measure_slew_lower_fall 0.3
set_var measure_slew_upper_fall 0.7
#set_var parse_ignore_duplicate_subckt 1

# Set the maximum output transition time allowed
set_var max_transition 0.7607e-09

set cells { BUFFD0P7BWP40P140}

set_var的参数都是在std lib里找的,index1 index2也是直接用的std cell里的。但是生成出的lib中的values这一项和std里的对不上:

    pin (Z)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
      power_down_function : "(!VDD) + (VSS)";
      related_ground_pin : VSS;
      related_power_pin : VDD;
      max_capacitance : 0.03906;
      timing () {
        related_pin : "I";
        timing_sense : positive_unate;
        timing_type : combinational;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19, 0.014, 0.0381, 0.0863, 0.1826, 0.3753, 0.7607");
          index_2 ("0.00022, 0.00084, 0.00207, 0.00454, 0.00947, 0.01933, 0.03906");
          values ( \
            "0.0104077, 0.012727, 0.0167864, 0.024661, 0.0402604, 0.0714129, 0.133728", \
            "0.0132976, 0.0156016, 0.0196967, 0.0276006, 0.0431548, 0.0743095, 0.136622", \
            "0.0176178, 0.0200758, 0.0242475, 0.0320546, 0.0476545, 0.0788225, 0.141149", \
            "0.0216365, 0.0243921, 0.0288373, 0.036724, 0.0523478, 0.083498, 0.145823", \
            "0.0246209, 0.027986, 0.0330848, 0.0414994, 0.0570912, 0.0879797, 0.150229", \
            "0.0250489, 0.029193, 0.0354865, 0.0451682, 0.0615819, 0.0928604, 0.154957", \
            "0.0194176, 0.0246495, 0.0327347, 0.0450385, 0.0640966, 0.0972994, 0.160406" \
          );
        }

如何能说明liberate生成的lib是正确的呢?是需要values里的数据和原始std cell lib的数据完全对上吗?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2022-12-04):
你好,请问现在这个问题有解决吗?谢谢!

网友A(2023-07-17):
顶一下。我也是用参考库走的rechar flow,但出来和参考库差别很大,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3-09-15):
有答案了麻烦楼主踢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2023-10-17):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是用参考库走的rechar flow,但出来和参考库差别很大,想知道什么原因 ...

请教大佬一个liberate  error,有偿请教
SKI-602   cannot run the sim because themaster name of inst “MM18_0”  is invalid
MM18 在器件spice网表中都得到,但是MM18_0 在器件网表中搜不到

另外,我改了器件spice 网表
因为原始网表读入时报类似“the  vpp  vbb pin  is  undefined  ” ,然后挂掉

所以因为vpp,vdd在pg connect 连的是vdd ,vss嘛,
我就把spice 网表中的dpp,vbb 都改成了vdd,vss
然后就没报pin  undefin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一个liberate  error,有偿请教
SKI-602   cannot run the sim because themaster name of inst  ...

我把spice网表里MM开头的都改成了XM开头

网友C(2023-11-30):
PEX提出来的网表和标准库用的网表很可能不一样,这个影响就很大,中间K库施加激励、测量、计算、加没加margin也会和标准库有差别。

网友D(2024-01-31):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一个liberate  error,有偿请教
SKI-602   cannot run the sim because themaster name of inst  ...

这是model的问题吧,你的model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B(2024-03-27):
引用 网友D:
这是model的问题吧,你的model是不是用错了

上次是define_leaf_cell 没弄好;

另外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

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诚心有偿问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是用参考库走的rechar flow,但出来和参考库差别很大,想知道什么原因 ...

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

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诚心有偿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X提出来的网表和标准库用的网表很可能不一样,这个影响就很大,中间K库施加激励、测量、计算、加没加marg ...

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

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诚心有偿提问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一个liberate  error,有偿请教
SKI-602   cannot run the sim because themaster name of inst  ...

不是X 开头的器件 出现 error ,可以设置这条 setting 为 0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B:
上次是define_leaf_cell 没弄好;

另外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请教一下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遇到k lvf使用char_variation 报错command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查手册里示例也确实这么用的,有点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