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iming

楼主(2021-07-17):
请教一个问题  icc中   timing analysis window 每次修改一个cell 都会自动重新extract rc 再报一次timing。怎么关掉,因为这样很浪费时间 谢谢了

网友A:
你都修改cell了,肯定要重新搞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修改cell了,肯定要重新搞了啊

谢谢回复 , 我要改几个cell ,但是工具默认改一个 重新报一次 , innvous 可以设置的, icc我暂时没有找到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 我要改几个cell ,但是工具默认改一个 重新报一次 , innvous 可以设置的, icc我暂时没有找 ...

innovus怎么设置的?是不抽寄生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怎么设置的?是不抽寄生分析吗?

set_eco_mode  啥啥的, 可以关闭自动update 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