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制了一条金属线,S/A无法拉伸复制的金属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17):
复制了一条金属线,S/A无法拉伸复制的金属线,是什么原因?已经开了边选了,也无法拉升。

网友A:
是只有这一根,还是所有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有这一根,还是所有的金属?

只是复制的这一根。

网友:
是不是wire一个断线?

网友:
我觉得和你这个线的结构有关系,一般都可以拉伸的,线的结构出现问题,可能拉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复制的这一根。

楼楼找到原因了吗?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前我试过不能选中的原因是layer层取消勾选了,看你描述的情况似乎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有点好奇。

网友:
这跟线能选中吗?

网友(2021-12-13):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条线的属性不对,是pin.层

网友(2022-03-10):
你Q看一下是不是paths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