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irtuoso中搭建charge pump regulator 的理想模型

楼主(2021-07-17):
由于仿真太慢,想搭建一个charge pump regulator 的理想模型:可以模拟charge pump的ripple那种,各位有什么想法?

网友:
不带ripple可以用简单的阶跃电压源+RC建模,带ripple的可以用clock+cap+switch+feedback r或i+c loading建模。至于准确的,加上discharge和enable的模型,我能想到的就是对着电路看看哪里能够简化了。

楼主:
我具体的电路是charge pump based的负压产生电路,我最开始想的是用VDC+VSIN来实现,可能还要加上一些乘法什么的(ahdl库里面有),但是还没有实现

网友(2023-09-16):
老哥最后有搭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