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门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比较器M3,M5的状态。

楼主(2021-07-18):
(图片)

网友A:
我没太理解这种MOS和BJT在一起的电路是有什么优势吗?为什么要把两种管子放在一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太理解这种MOS和BJT在一起的电路是有什么优势吗?为什么要把两种管子放在一起呢? ...

或许是要利用BIPOLAR更强的驱动能力去达成某种目的?

网友:
就是个两级放大器

网友:
差分转单端

网友:
VM>VP时,第一级放大器输出VB3<VB4;
Q3/Q4作为缓冲器,VE3<VE4;
M4/M5可以看成是第二级放大器输入管,检测输入电压VE3、VE4;VE4与输出VOUT极性一样,所VOUT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