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很简单的电路,lvs总是通过不了

楼主(2021-07-18):
lvs找不到端口

lvs找不到端口

电路图

电路图

版图的电路

版图的电路
图二图三是电路图和版图的电路图,我感觉是一样的,为什么找不到端口啊

楼主:
求助,呜呜呜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用label标上那些port呀,所以LVS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用label标上那些port呀,所以LVS找不到

lable放错层了,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
port错,就是没打label,或者是打错名字,还有就是你打的层次不是pin的层次

网友:
其实最保险的还是直接从电路XL器件出来,这样就不会有错啦。如果labelXL出来选择的是MI,实际放置的位置是M2或者M3,那么到时候再把pin和label换一下层就好啦。超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