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ADC频谱问题

楼主(2021-07-18):
最近在仿一个二阶1bit的SDADC,用的VerilogA写的运放和比较器,理想的开关,现在仿出来只有8b左右,噪底感觉有点高,并且PSD看起来有点奇怪,红圈部分周期性变化。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没有加tran noise。fs=6.144M,N=65536,fin=(7*6.144M)/65536。

网友A:
好像仅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很难说是哪里出错了。我感觉要么是哪里的逻辑没有控制对,要么是你的理想运放出了问题。我没有用过VerilogA写的运放,恐怕你得仔细找一找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仅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很难说是哪里出错了。我感觉要么是哪里的逻辑没有控制对,要么是你的理想运放出了问 ...

时序逻辑看了一下没有问题,积分器没有饱和,不知道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