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计算决定DC/DC功率开关管的栅宽?

楼主(2021-07-18):
请教,如何计算决定DC/DC功率开关管的栅宽?

网友:
通常仿真和实测不符。主要寄生有,版图寄生,封装打线电阻,引脚电阻,PCB走线电阻。电流越大,通常开关电阻越小,寄生越不能忽略。

网友:
考虑成本因数,通常参考对手芯片大小。

楼主:
我知道功率管的计算一般是通过导通电阻来计算,为什么不考虑电流的大小来计算?我按导通电阻计算为什么就能满足最大电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功率管的计算一般是通过导通电阻来计算,为什么不考虑电流的大小来计算?我按导通电阻计算为什么就能 ...

你说的这个导通电阻肯定有指定电流条件

楼主:
也就是说按这个电阻,电流条件一定满足,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