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三极管的咨询

楼主(2021-07-18):
尝试搭建bandgap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三极管的等效电阻无法确定;

如果是MOS管,等效电阻是(1/gds);

但是这个三极管的参数好像不能确定内阻,导致Vbe的值并不能定量;

网友A:
rds是MOS的小信号电阻, BJT也有类似的小信号电阻参数, 但是小信号电阻只能用在小信号分析中, 你现在想要求解的Vbe是DC工作点, 个人觉得应该要用BJT的DC I-V方程求解,即  Ic=Is*exp(Vbe/(n*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s是MOS的小信号电阻, BJT也有类似的小信号电阻参数, 但是小信号电阻只能用在小信号分析中, 你现在想要求 ...

你好,不过这个Is参数也是没有提供的,这个公式用不起来哎;

网友B:
如果是考虑偏执点的话,不是线性的,由vbe和ic关系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不过这个Is参数也是没有提供的,这个公式用不起来哎;

但即使这个参数给了你手动计算也不简单,电路方程是一个非线性的超越方程,只能用数值计算求解,这和直接用电路仿真器做仿真看结果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即使这个参数给了你手动计算也不简单,电路方程是一个非线性的超越方程,只能用数值计算求解,这和直接 ...

你好,我现在就是用电流源来确定偏置电流,然后可以看出ΔVbe的大小,进而确定Vt*ln(n)的大小,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考虑偏执点的话,不是线性的,由vbe和ic关系确定

确实,在仿真中发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就是用电流源来确定偏置电流,然后可以看出ΔVbe的大小,进而确定Vt*ln(n)的大小,不知道这 ...

我觉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好的,明白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 referenc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