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Calculator截取tran仿真某个时间段的波形

楼主(2021-07-18):
想请教一下各位,现在我想输出一个波形在某个时间段的频率,不知在计算器内截取瞬态tran仿真特定时间段的表达式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在函数里选择“clip”就可以了……

网友B:
clip( signal start-time end-tim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ip( signal start-time end-time )

谢谢!

网友(2024-10-26):
学习了,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函数里选择“clip”就可以了……

clip函数可以同时截取多个时间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ip函数可以同时截取多个时间段吗?

印象中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