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连接的管子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7-19):
请问这种连接的管子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左下角这个管子是二极管连接,确定了这四个MOS的栅压。然后上面这个是预充电的管子?正常工作时应该是不用的

网友B:
中间的那个是电路的开关管。其余的四个构成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这个管子是二极管连接,确定了这四个MOS的栅压。然后上面这个是预充电的管子?正常工作时应该是不用 ...

正常工作时,上面的管子确实工作在线性区。再请问一下预充电的管子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那个是电路的开关管。其余的四个构成电流镜。

开关管这边我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电流镜给偏压的方式有点疑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管这边我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电流镜给偏压的方式有点疑问

如果不细究的话,你就当这四个pmos的L加倍好了,实际上稍有区别。

网友:
self-casc current mirror

网友C:
中间那个power down管,正常工作时关断可以忽略。
下面四个管就是一个电流镜,只不过两两串联相当于L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power down管,正常工作时关断可以忽略。
下面四个管就是一个电流镜,只不过两两串联相当于L翻倍。 ...

我觉得给偏压的方式很奇怪啊 下面四个管子的工作状态也是两个region2,两个region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给偏压的方式很奇怪啊 下面四个管子的工作状态也是两个region2,两个region1 ...

mos串联就是会有管子在region 1,很正常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上面的管子确实工作在线性区。再请问一下预充电的管子是为了什么
...

在上电的时候开启,给电容充电让管子更快进入工作区。
然后两个region2,两个region1是因为这样偏置左上角的MOS漏极电压太高了(|Vgd|是下面管子的|Vgs|,大于阈值电压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把下面两管单独加偏置拉低一些(补充:这里看错了,好像不是cascode,应该楼上说的MOS串联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电的时候开启,给电容充电让管子更快进入工作区。
然后两个region2,两个region1是因为这样偏置左上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细究的话,你就当这四个pmos的L加倍好了,实际上稍有区别。

emmmmm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串联就是会有管子在region 1,很正常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