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查看版图中用到的器件数目

楼主(2021-07-19):
请问如何查看版图中用到的器件数目,希望可以看到instance number,LVS输出的instance是简化后的(有的器件被简化成了inv反相器等),所以希望看到原始的晶体管级器件数目。谢谢

网友:
把LVS RECOGNIZE GATES ALL 改成 NONE,跑出来的就不是inv nand 等这些了

网友:
在flie-- summary,打开就能够看到管子的instance number

网友A:
赞同。summary功能可以看到使用的所有cell的数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同。summary功能可以看到使用的所有cell的数量

summary只能看当前层的cell 数量,对于底层的没有效果,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LVS report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mmary只能看当前层的cell 数量,对于底层的没有效果,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LVS report查看。
...

楼主问的应该是top的cell数量吧?底层确实没办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