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电阻与尺寸的关系

楼主(2021-07-19):
这是一个工艺库文件的设计规则的一张表,但是这张表中的宽长比和电阻单位都没怎么看懂,大佬能告诉我怎么根据这张表来计算功率管电阻吗?

网友A:
请注意RspN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RspN参数

嗯,我就是不明白RspN参数的实际含义,请您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就是不明白RspN参数的实际含义,请您详细说明一下

这个参数的单位是mohm*mm^2,就意味着每1mm^2的面积的功率管电阻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的单位是mohm*mm^2,就意味着每1mm^2的面积的功率管电阻是多大。

嗯嗯,那么这个面积是指有源区的面积还是栅的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