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华为2021年数字IC笔试题

楼主(2021-07-19):
1.基于FPGA和ASIC芯片设计的差异需要关注的有()(多选)
A】时钟频率
B】时钟复位
C】memory控制
D】上下电流程
2.设置为高优先级的测试点,包括以下几类()(多选)
A】验证工作量最大的测试点
B】最常用功能相关的测试点
C】内部调试用的测试计数器等相关测试点
D】设计人员觉得质量风险最大的测试点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两道题,很不确定,感激不尽!

网友:
1 BCD 2 BD

楼主:
第一题,BD肯定得选嘛,但是AC不确定。
A选项:ASIC芯片时钟频率一般比FPGA高很多啊,难道不需要关注吗?
C选项:ASIC芯片和FPGA在memory控制上有啥区别?
第二题,BD肯定得选嘛,但A选项不确定。
A选项:验证工作量最大的测试点到底应不应该设置为高优先级的测试点?

网友A:
1
A 频率不是关注的,大不了换FPGA,不是吗,可能这点不是很多人同意就是了。。
C ASIC memory还要考虑很多可测试问题。BIST等,淡然你也可以不觉得重要

2 A复杂(覆盖功能少)不代表高优先级,性价比(覆盖率高)才是最重要的,测试一个用户子极少才会用的复杂功能没必要(付出时间代价大),流片时间第一。就算复杂功能没测试出现错误,软件大概率也可以弥补。

没有最佳的答案。。。想说出不同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 频率不是关注的,大不了换FPGA,不是吗,可能这点不是很多人同意就是了。。
C ASIC memory还要考虑很 ...

分析得很有道理,很有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