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输出柱状图怎么操作啊,我输出的是波形

楼主(2021-07-19):
蒙特卡洛输出柱状图怎么操作啊,我输出的是波形

网友A:
右键点你的那个输出就可以看到柱形图了

网友B:
出柱形图是一个一个点。需要从计数器里面敲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点,这样才可以。不然直接在ADE中导过去,就是w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柱形图是一个一个点。需要从计数器里面敲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点,这样才可以。不然直接在ADE中导过去,就 ...

太久了,后面我自己试着将输出公式改成数值,就能实现了那个正太分布函数。但是后面我后仿时发现,那个ADEL的mc仿真界面里面选择specify,里面无法选择后仿文件吧,因为里面选项只有subcirciut、schematic等等。没有后仿相关电路。后面我查资料发现,有的人说,mc模型是人家根据代工厂做的相关偏移量的模型估计,前后仿都是根据这个模型跑的。

网友C:
我用的这个版本 可以点击输出曲线 右键选什么来着horizon?然后可以选择是否显示一些指标 就可以直接导出柱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个版本 可以点击输出曲线 右键选什么来着horizon?然后可以选择是否显示一些指标 就可以直接导出柱 ...

老哥,后仿能仿蒙卡吗。因为仿蒙卡时有一项叫specify,指定某部分电路。但是这个后仿提参文件里,这个没法选择啊。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你的那个输出就可以看到柱形图了

你好!我mc仿真的是带隙基准的输出基准电压,跑了200个点,怎么使它的输出为柱状图而不是200个波形呢

网友:
计算器选vdc 然后选中基准输出电压 用MC plot这个输出就能得到柱状图了

网友(2022-05-31):
value函数直接在波形稳定点取值就好了

网友D(2024-07-10):
楼主的波形图是怎么出来的  我想看波形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波形图是怎么出来的  我想看波形

同,想蒙卡之后看实际的输出波形,怎么操作,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