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bandgap中OPA的要求

楼主(2021-07-19):
咨询一下,尝试使用OP-AMP来实现bandgap电路的搭建;

目前使用的运放是轨对轨运放;OPA增益在70db左右;运放的输出只会是接近0或者AVDD,就是出不来1.25V的状态;

从小信号分析来看,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使A19,A18,A17的变化量均为0;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运放的输入输出不能是任意选择的;

比如我想要运放输出1.25V的Vref,那在设计运放的时候A19的静态偏置电压就应该在1.25v?

而且为了保证A17,A18的输入电压一致,我也提前确定好静态偏置电流,再配置相应的阻值,来确定A17,A18的输入电压?

网友:
....,A17,A18的电压在vbe , 电流大小由Δvbe/r确定,vref电压由vbe+i*r确定。

网友A:
你对bandgap理解有不到位的地方。
1. 没有启动电路是不能工作的。
2. 运放加入进去是为了反馈,输入输出不是调出来的,是根据你电阻和bipolar比例决定的。
3. 运放不需要做轨对轨,只要PMOS输入就行。

网友B:
你是不是bipolar的面积比是1:1啊。这样电流只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bipolar的面积比是1:1啊。这样电流只能是0

没有,1:31的,查了下是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抗不住两条三极管支路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bandgap理解有不到位的地方。
1. 没有启动电路是不能工作的。
2. 运放加入进去是为了反馈,输入输出不 ...

你好,感谢解答哈;

1.启动电路,斩波电路还没有加进去;想先了解下bandgap的原理;
2.电阻和bipolar的比例可以决定直流偏置不?
我是通过bipolar DC sweep来找到Vbe与IC之间的对应关系,然后来配置电阻;不然我任意设定Vbe与偏置电流,在仿真中得不到理论设定值;
3.之前设计的一个轨对轨运放想拿来先试着用下,不过发现输出级的驱动能力好像不够,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顺便咨询下,从运放目前的接法分析小信号,A19=A*(A17-A18);A19增大,A17,A18也增大;如果要形成负反馈,A18的增大幅度应大于A17;
是不是就是说直流偏置其实可以通过调节Vt*ln(n)那个等效电阻来进行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解答哈;

1.启动电路,斩波电路还没有加进去;想先了解下bandgap的原理;

只要电阻三极管比例合适,满足正温度系数放大20倍左右,输出应该就是零温度系数1.2V左右,不需要仿什么IV曲线。
至于运放,其实有正负反馈两个环,这个接法由于负反馈输出电阻大增益高,总是能满足负反馈大于正反馈的。
有空看看ISSCC2013讲bandgap的那个tutorial,比教科书的实用。先理解原理再跑仿真,否则就是瞎jb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阻三极管比例合适,满足正温度系数放大20倍左右,输出应该就是零温度系数1.2V左右,不需要仿什么IV ...

好的,明白,多谢解答,我来找找那个tuto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