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razivi的RF第八章VCO这里,为什么Vp会在特定频率处下降呢?为什么栅压在VDD上下摆动

楼主(2021-07-19):
(图片)

网友:
低频的时候L可以认为是短路的,所以Vcm是VDD。

网友A:
蹲个答案,为什么Vp会在某时刻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蹲个答案,为什么Vp会在某时刻下降

没想通,晚上思考这个问题,感觉会失眠

楼主:
1.1.0

网友B:
拉扎维在模拟集成里讲过这个问题,example 1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扎维在模拟集成里讲过这个问题,example 14.4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