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集成ads rfpro

楼主(2021-07-19):
IC617+ads2019确认以上两个软件你都可以单独打开,virtuo和ads的环境变量都没问题;
1、在.cdsinit中加入ads的配置(virtuoso的初始化配置中同时加载ads2019的配置):
load("your ads dir/idf/config/.cdsinit")
2、在virtuoso的安装目录下的share/cdsssetup/setup.loc中配置ads rfpro的路径:
${HPEESOF_DIR}/idf/ads_site
3、在virtuoso的上级目录(进入.bashrc的目录),执行:
source $HPEESOF_DIR/bin/setCSF.ksh
4、打开virtuoso,你会在log信息里看到让你再次执行step3,退出virtuoso,重复步骤3,然后打开virtuoso即可。

网友(2021-09-26):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在setup.loc加入那条命令后,执行source命令,还是这样的,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好像成功了,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成功了,感谢老哥

hi, 你集成进去后能用吗?我跳转提示我如下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呢?方便的话加q细聊?我的号码是649849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你集成进去后能用吗?我跳转提示我如下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呢?方便的话加q细聊?我的号码是649849180 ...

抱歉哈,你的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你的这个export PATH=$PATH:~/bin加了吗?参考一下知乎的那片dynamiclink看一下呢?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A:
好像成功了,感谢老哥

你好,为什么source成功后,打开virtuoso仍然没有动态链接呢?

网友B(2023-04-16):
我的环境是IC618+ADS2020,安照你的步骤出现了上图的警告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境是IC618+ADS2020,安照你的步骤出现了上图的警告

我猜你的ADS2020 版本太新了? (update2.0)

纯属瞎猜

网友C(2023-09-16):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报错Keysight License Context set to "GoldenGate!!!false!...",你现在有新的license吗?2023的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A:
好像成功了,感谢老哥

老哥你好,我也是这样显示,然后之后是咋弄的。我现在virtuoso里还是没有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境是IC618+ADS2020,安照你的步骤出现了上图的警告

兄弟,这个问题解决啦

网友:
您好,请问配置链接的话,需要将Cadence和ADS都安装在linux系统中吗

网友(2025-01-25):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境是IC618+ADS2020,安照你的步骤出现了上图的警告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提示

网友(2025-10-13):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报错Keysight License Context set to "GoldenGate!!!false!. ...

你好请问怎么弄的,我的显示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