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问题

楼主(2021-07-19):
virtuoso不知道按到啥,突然选不中金属线了,是啥问题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layer窗口的是不是把可操作的勾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layer窗口的是不是把可操作的勾点掉了

可操作选项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操作选项在哪

左下角的Shapes 是不是被取消了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的Shapes 是不是被取消了勾选?

嗷嗷对的,只显示ME的时候V勾上了,S没勾上,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