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Vref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不收敛

楼主(2021-07-19):
咨询一下,自己搭建的bandgap的温漂曲线为啥不在25度附近收敛?

是不是哪里参数配置错了?

左图的差异有12mv;而右图应该是正确的温漂曲线,最大差异在2mv左右;

网友A:
电压比没调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正温度系数太大了,稍微调一下。

网友:
说明输出电压还是正向温度性质,需要加大负温度相关系数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没调对

你好,请教下是啥电压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温度系数太大了,稍微调一下。

你好,是不是Vt*ln(n)的那个等效电阻调小一点;

因为Vbe的大小是和偏置电流匹配的,好像不太好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不是Vt*ln(n)的那个等效电阻调小一点;

因为Vbe的大小是和偏置电流匹配的,好像不太好调;

实际上,带隙的温度系数就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部分,一个负温度系数的部分。随便调整哪个都是可以的,当然,输出电压也会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带隙的温度系数就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部分,一个负温度系数的部分。随便调整哪个都是可以的,当然 ...

实际仿了下,三极管的负温度系数为-2.19mV/C;而此时正温度系数约为(k/q)*ln(n)*(1+4)=1.5mV/C;

现电阻比4小了些,将其调整到6.4左右可以使正负温度系数在25℃左右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