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阶1比特delta-sigma调制器的谐波问题

楼主(2021-07-19):
系统结构和PSD如图,求助怎么修改才能减小高次谐波(已经排除引起谐波的原因不是饱和)

网友:
前两个是3次和5次谐波,看下你的ADC-DAC的设置,ENOB接近20,时钟估计得有100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是5次和7次谐波,看下你的ADC-DAC的设置,ENOB接近20,时钟估计得有100M了 ...

应该是3和5次谐波,因为结构需求OSR是512,是不是过高的OSR会导致谐波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3和5次谐波,因为结构需求OSR是512,是不是过高的OSR会导致谐波问题
...

谐波次数我看错了,这个问题我只是猜测,看看其他人的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次数我看错了,这个问题我只是猜测,看看其他人的回答吧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23-12-05):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