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sheilding线问题

楼主(2021-07-19):
哪位哥能够解释下加给clk和bias等线必须加sheilding的原理。。

网友A:
你好,

1,向你介绍一个“串扰”的概念,详见下图,来源于《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第3版 基础篇》,R.Jacob Baker著。
2,导线之间的信号会相互影响,clk等信号,是频率较高的数字信号,会对其他信号产生影响,是噪声线;bias等线易受其他信号影响,导致偏置信号中产生噪声,是敏感线,需要保护;
3,静电屏蔽效应可以有效减小信号之间的相互影响(静电屏蔽的原理可以百度):屏蔽掉clk等噪声线对外的影响;屏蔽外部噪声对bias等敏感线的影响。
shield:屏障;挡板;盾(牌);保护人。 保护某人或某物(免遭危险、伤害或不快);给…加防护罩。

clk:clock,时钟,时钟信号

网友:
屏蔽啊 ,给线做sheilding,就是做屏蔽的意思

网友:
时钟,就是一些频率较高的时钟信号线,也需要加屏蔽,是为了防止他影响其他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向你介绍一个“串扰”的概念,详见下图,来源于《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第3版 基础篇》,R.Jaco ...

谢谢大神...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向你介绍一个“串扰”的概念,详见下图,来源于《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第3版 基础篇》,R.Jaco ...

谢谢大佬!!!

网友B(2022-01-23):
引用 网友A:
你好,

1,向你介绍一个“串扰”的概念,详见下图,来源于《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第3版 基础篇》,R.Jaco ...

如果有两个地,sheilding怎么接,该接哪个地呢,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点评):
最好接干净的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两个地,sheilding怎么接,该接哪个地呢,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就要看你屏蔽的线是数字线还是模拟线。接相对应的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要看你屏蔽的线是数字线还是模拟线。接相对应的地就行。

网友(2023-03-29):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2024-08-12):
clk噪声 bias小信号怕干扰

网友(2024-11-15):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4-12-20):
防止影响别的线 也防止自己被影响 sheilding就像是一堵墙 将重要线圈起来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两个地,sheilding怎么接,该接哪个地呢,有什么要求呢

模拟信号接模拟地,数字信号接数字的地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2025-09-01):
那怎么避免shielding呢?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两个地,sheilding怎么接,该接哪个地呢,有什么要求呢

从哪里出来的,接一致的地。

网友:
接shielding的地线要足够强(R做小),不然起反作用。

网友D:
如果clk频率很高,且需要比较准的话,最好不要做屏蔽,较近的地线耦合后会拉低频率,这时候正确的做法是clk单独远离其他线,然后基准线这种敏感线放一起两边加屏蔽

网友(2025-11-27):
引用 网友D:
如果clk频率很高,且需要比较准的话,最好不要做屏蔽,较近的地线耦合后会拉低频率,这时候正确的做法是clk ...

不屏蔽是可以,最优解就是走高层线。远离其他电压线信号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