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桌面下方的菜单栏在哪设置。

楼主(2021-07-19):
virtuoso桌面下方的菜单栏被xkill时杀掉了,我该去哪里把他找回来呢。先谢过各位。

网友A:
先是找到add to panel ,将里边画圈的两项add,就可以了

网友B:
啥?virtuoso杀了,重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virtuoso杀了,重启就是了。。。

你好,我说的不对,是vnc桌面下边的菜单栏,因为virtuoso卡死,我用xkill杀掉时不小心点到下面的菜单栏,我关掉vnc重新进也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是找到add to panel ,将里边画圈的两项add,就可以了

好嘞,非常感谢,已解决。

网友C(2024-02-04):
引用 网友A:
先是找到add to panel ,将里边画圈的两项add,就可以了

您好 请问add to panal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问add to panal在哪里

如果你桌面整个任务栏都没了的话可以在terminal里面执行gnome-panel,在你桌面的边缘会出现任务栏,然后鼠标放在任务栏上点右键

网友E(2024-11-21):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桌面整个任务栏都没了的话可以在terminal里面执行gnome-panel,在你桌面的边缘会出现任务栏,然后 ...

请教一下输入之后显示已经有一个正在运行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输入之后显示已经有一个正在运行该怎么操作呢

那就证明你有任务栏在啊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D:
那就证明你有任务栏在啊

请问一下,那我要怎么让他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