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net 出2个pin,用金属电阻隔开了,但是抽lef文件时报错,请问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1-07-19):
如题,同一个net 出2个pin,用金属电阻隔开了,但是抽lef文件时报错,在 extract这步报错,说2个pin脚短在一起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先看pex的lvs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pex的lvs通不通。

可以的,因为使用金属电阻隔开了,所以LVS ,PEX 都没问题。但是抽lef时报错,感觉应该是要设置个什么。。。

网友:
抽lef 时金属电阻拿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认到那个金属电阻

网友:
提供一下版图打pin的位置看看

楼主:
我把金属电阻拿掉了,直接断开这个net 提了。extract是OK 了,但是在设置abstract的时候有warning
真大好头疼啊,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搞,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2023-02-27):
勾选 PEX options 》》Netlist》》output values for intentional R,C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