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EGION问题

楼主(2021-07-19):
请问下当多个DRC合并成了一个REGION,我应该怎么把他们分离呢,例如我设置M1间距为1um内,但是版图1um内有多条M1,当报错的时候就会爆出一个大的REGION,但是我想要得到的是每一根M1到其他M1之间的DRC单独报,而不是合并成一个大的REGION,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吗?我目前使用的是EXT .....REGION语句

REGION

REG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在面对复杂情况下,EXT M1 < 5 ABUT

跑DRC产生的 error region会merge在一起是calibre底层算法的问题,没有办法将一大块不规则的region分割成规整的矩形,不过你可以尝试通过限定polygon edge的angle或者edge的projection来获得相同情况下更多region的报错,例如:
1.EXT M1 < 5 ABUT <90 NOT CONNECTED OPPOSITE EXCLUDE SHIELDED 4 REGION PROJ > 2 ,只有当两个polygon的投影 >2时才进行下一步检查
2.ERR1 = ANGLE M1 == 90
   EXT ERR1 < 5 ABUT <90 NOT CONNECTED OPPOSITE EXCLUDE SHIELDED 4 REGION  只检查垂直边的间距,等等

网友A:
你这看上去是穿透检查了,需要看到具体的design rule才能知道如何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上去是穿透检查了,需要看到具体的design rule才能知道如何写。

EXT M1 <5 ABUT<90 NOT CONNECTED REGION

网友A:
可以试着这样写:
EXT M1 <5 ABUT<90 NOT CONNECTED OPPOSITE EXCLUDE SHIELDED REGION

网友B:
首先我觉得你得先看你这个结果是否合理
你要check小于5u的space,但是大部分都是小于5u的,那你这个value是不是给的合理。
然后如果你一定要两个图形之间小于5u 可以用
DFM space M1 <5 by EXT  可以屏蔽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这样写:
EXT M1

非常非常感谢,折磨我一周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觉得你得先看你这个结果是否合理
你要check小于5u的space,但是大部分都是小于5u的,那你这个value是 ...

主要是需要检查CONNECTE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需要检查CONNECTED

哦,那就后面加not 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这样写:
EXT M1

如图所示,在面对复杂情况下,EXT M1 < 5 ABUT <90 NOT CONNECTED OPPOSITE EXCLUDE SHIELDED 4 REGION,还是会把polygon 合并在一起,请问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DRC产生的 error region会merge在一起是calibre底层算法的问题,没有办法将一大块不规则的region分割成 ...

第二个有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DRC产生的 error region会merge在一起是calibre底层算法的问题,没有办法将一大块不规则的region分割成 ...

这种算法还是遇到了点问题,他不能遍历所有的错,有漏报现象,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把很多根M1分布在多个NW里面,我只查同一个NW里面的MI是否连接一起了(通过DRC),报错的POLYGEN是否merge一起不需要关注,单只需要知道M1是否连接一起了,您看能否有算法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算法还是遇到了点问题,他不能遍历所有的错,有漏报现象,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把很多根M1分布在多 ...

如果你只是想检查NW中的M1是否相连,而不检查NW中M1的space,有一个投巧的办法:ERR1 = M1 AND NW
VERTEX ERR1 > 4
如果M1有拐角则:
VERTEX ERR1 >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想检查NW中的M1是否相连,而不检查NW中M1的space,有一个投巧的办法:ERR1 = M1 AND NW
VERTEX ...

我是希望检查同一个NW里的M1是否相连,不同NW的不需要检查,感觉试遍了方法,不是错报就是漏报,切割POLYGEN的方法也是很多漏洞,头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希望检查同一个NW里的M1是否相连,不同NW的不需要检查,感觉试遍了方法,不是错报就是漏报,切割POLY ...

你说的M1是否相连,这个“相连”指的是什么,能否贴图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M1是否相连,这个“相连”指的是什么,能否贴图看看呢?

就是希望检查这种器件的power或者ground是通过AA连一起的,而不是通过metal连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M1是否相连,这个“相连”指的是什么,能否贴图看看呢?

关键是同一个NW,不同NW的电位肯能不一样,所有不希望报不同NW的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检查这种器件的power或者ground是通过AA连一起的,而不是通过metal连一起
...

有点不是很理解你的表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检查这种器件的power或者ground是通过AA连一起的,而不是通过metal连一起
...

LVS的事情为啥非要用DRC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是很理解你的表述。。。

简单点的描述就是一个平面内有多个NW,每个NW里有多根M1,现在想求每个NW内部的M1是否NOT CONNECTED,不同NW内M1不求NOT CONNECTED,
如图,需要分别求1,2,3,4个区域内部的M1 是否NOT CONNECTED,1,2,3,4区域相互之间不求NOT CONNECTED
希望能够精确定位NOT CONNECTED的M1,排除掉 CONNECTED M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的事情为啥非要用DRC来做

LVS是查不出AA连接的问题的,除非对每个LVS的rule深度改造,断开AA 的CONNECTED关系才行,这样太麻烦了,我们需要在很多工艺间切换,没精力改造LVS ru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LVS是查不出AA连接的问题的,除非对每个LVS的rule深度改造,断开AA 的CONNECTED关系才行,这样太麻烦了, ...

我是被你绕的有点晕,你说的同一个NW的M1 not connect?咋样算not connect?没连到NW 算not connect?M1下面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连到AA,一种是连到POLY。你要怎么定义你的not connect?
然后再看是不是在同一个NW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被你绕的有点晕,你说的同一个NW的M1 not connect?咋样算not connect?没连到NW 算not connect?M1 ...

通过上层金属呀,这里的M1是代指tap孔,我们在rule定义里断开了tap孔通过AA的连接关系,主要是想查tap孔有没有通过上层金属连接在一起,至于上层金属的连接关系我们是定义了的,只是展示出来,
我们有多个不同电位的well,只想查相同电位的well的连接关系,不想把不同电位well误报出来,但是这样比较麻烦,也不容易做出来,所以干脆只检查同一个well的连接,不同well不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点的描述就是一个平面内有多个NW,每个NW里有多根M1,现在想求每个NW内部的M1是否NOT CONNECTED,不同 ...

目前想到的就是限定M1以及输出的范围,如下:ERR1 = M1 AND NW
ERR2 = EXT ERR1 < 5 ABUT <90 NOT CONNECTED OPPOSITE EXCLUDE SHIELDED 4 REGION
ERR2 INSIDE 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想到的就是限定M1以及输出的范围,如下:ERR1 = M1 AND NW
ERR2 = EXT ERR1 < 5 ABUT  ...

这种办法我也试过,在面对复杂连线情况下容易漏错,谢了哈,我再想想其他办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