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去做mems里面的模拟信号通路会不会不太好?

楼主(2021-07-19):
很老的制程

网友A:
mems传感器的读出难度在于mems的模型好不好用. 电路设计的难度倒不好说.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电路设计出来了, 但是没有可靠的输入信号给进去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s传感器的读出难度在于mems的模型好不好用. 电路设计的难度倒不好说.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电路设计出来了,  ...

还有后面的adc

好像做这个不太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后面的adc

好像做这个不太好啊

只要能给出spec就可以了, 就怕spec没有还要自己搞. mems读出adc看看sdm吧. 做得人多, 技术也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给出spec就可以了, 就怕spec没有还要自己搞. mems读出adc看看sdm吧. 做得人多, 技术也成熟.

...

spec是有的。后面的sdm性能一般,感觉挺鸡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