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VCS时为什么会出现如图中的错误呢?

楼主(2021-07-19):
麻烦请问一下,我在用VCS仿真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4选一选择器,敲上去的代码感觉是正确的呢。万分感谢!

网友A:
license许可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许可证问题..

好的,谢谢你啦。

网友:
没有license了,可以把+vcs+lic+wait这个选项加上,等待到有licence了会自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