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输入响应如何转换为零状态响应呢?

楼主(2021-07-20):
各位学霸
你们知道RC电路的零输入响应(电容有初始条件)如何转化成零状态响应呢?也就是把电容上的初始电压等效为一个什么输入???

网友A:
既然是零状态,那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就是0咯我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零状态,那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就是0咯我猜。

零状态,电容上的初始电压是0。电容上有初始电压   和  电容上初始电压是0+某种输入   两个如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