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大的计数器要拆分成2个小的计数器呢?

楼主(2021-07-20):
除了节省资源外还有其他什么考量?

网友A:
是为了得到更精细的时钟门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得到更精细的时钟门控

没太明白,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能具体说说么?

16bit的计数器在一个使能下计数,那它们是用同一个门控信号开关时钟的,但是高位经常会无谓地收到时钟而它们的值其实并不需要更新。
如果拆成4组各4bit的寄存器的话,就变成了4组独立进行时钟门控的寄存器,就可以让高位在真正需要更新的时候再打开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bit的计数器在一个使能下计数,那它们是用同一个门控信号开关时钟的,但是高位经常会无谓地收到时钟而 ...

降功耗

楼主:
为什么能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