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传输门ESD如何设计?

楼主(2021-07-20):
传输门ESD如何设计?

网友:
use ESD io rule  ..
+ add some Resistor ~
+  add esd cell

网友:
传输门不应考虑ESD   输入输出都是源漏端    加在gate端的都是内部逻辑信号      源漏端看见PAD的地方穿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记得以前做过一个QC的芯片,它在两个端口之间加了一个TG,要求阻抗小于50欧姆;
这个是没有加电阻的,器件加了漂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