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DRC验证提示Licensing Error

楼主(2021-07-20):
如图,在进行DRC验证时提示了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license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icense文件有问题

我也觉得是,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咋解决

楼主:
是calibre,进行DRC检查时提示license有问题,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咋解决

从网上再找一找其他的license试试吧

网友:
an zhao ben lun tan jing ing po jie

网友:
这是Calibre的license问题。Calibre认主机MAC地址。我试过2015版本带的Crack,可用于2016和2019。其他版本没试过。需要在win7下且将系统时间调到2015年运行。

网友(2021-09-13):
您好,您可以分享一下candence ic的软件安装文件么? 64189140@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