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设计讨论 比较器 输入信号范围

楼主(2021-07-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AR ADC中,比较器是p管输入的差分五管预防大级+动态锁存级。我之前在进行比较器仿真时,输入一端为0.8V,另一端输入一个从0.79V 到0.81V的斜坡信号,比较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我的意思是,ADC在进行仿真时,输入信号就给不了0~VDD了吧。VDD = 1V。所以,该怎么确定ADC的输入范围呢。       我用的是smic 0.18um 工艺,VTH绝对值在0.43V左右。

网友A:
这是17年biocas里的一篇文章吧。 比较器不用单独仿fft, 就我所见也没人去仿比较器的fft, 因为按通常fft的做法, 输入给正弦, 比较器相当于1bit量化器, 输出时1bit的码流, 除非是过采样, 不然仿出来的fft都是1bit。 通常都是整个sar仿fft。 比较器主要看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分辩0.5lsb的输入电压差。另外可以看看输入噪声的性能。你这个比较器前面接的dac输出的共模点在不停的漂, 所以还要仿几组不同共模点下比较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7年biocas里的一篇文章吧。 比较器不用单独仿fft, 就我所见也没人去仿比较器的fft, 因为按通常fft的 ...

     看图就能知道文章出处,说明大佬文章读的真多。     问题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所以在解释一下。我之前在进行比较器仿真时,输入一端为0.8V,另一端输入一个从0.79V 到0.81V的斜坡信号,比较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我的意思是,ADC在进行仿真时,输入信号就给不了0~VDD了吧。VDD = 1V。所以,该怎么确定ADC的输入范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就能知道文章出处,说明大佬文章读的真多。     问题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所以在解释一下。我之前 ...

比较器的输入范围要根据dac的输出范围来定. 放大器除了轨到轨的不可能在0到vdd都工作的. 转换过程中开始几bit比较器工作不工作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面几bit工作不, 所以我建议你看看dac输出最后几bit的共模点变化情况. 从你的描述来看, 你的比较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应该比较窄, 也许需要调整. 我只能猜测了, 具体工作还是要个人来做.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输入范围要根据dac的输出范围来定. 放大器除了轨到轨的不可能在0到vdd都工作的. 转换过程中开始 ...

比较器的输入范围要根据dac的输出范围来定. 放大器除了轨到轨的不可能在0到vdd都工作的。刚开始学习SAR ADC,读了这段话,我还有一些疑问,希望大佬能够解答。为什么说“转换过程中开始几bit比较器工作不工作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面几bit工作不”,
我之前在单独进行比较器仿真时,输入范围只能到0到0.8这样。我是8位的电容阵列,VDD=1。所以我在进行SAR ADC FFT时,只把输入给到了0.5±0.3sin。但是仿出来ENOB只有7.2,所以在想是不是由于ADC的输入信号没给到0-1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的输入范围要根据dac的输出范围来定. 放大器除了轨到轨的不可能在0到vdd都工作的。刚开始学习SAR A ...

我描述不准确, 我想说的是, 前几bit转换时, 哪怕比较器的一边因为输入在输入共模范围以外, 比较器的另外一边正常工作, 这样比较器还是能正常进行比较. 你现在比较器的enob不够8, 我建议可以具体看一下是那1bit在哪些情况下会出错. 如果enob是7.2, 应该是最后一bit偶尔出现转换错误. 具体情况还要你自己去观察了.

网友B:
你说的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意思?仿真的时候比较器加时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意思?仿真的时候比较器加时钟了吗?

仿真的时候加时钟了啊。
就是比较器没有比较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描述不准确, 我想说的是, 前几bit转换时, 哪怕比较器的一边因为输入在输入共模范围以外, 比较器的另外 ...

之前在仿真ADC时,担心输入信号摆幅给的太大,比较器会出问题,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增加了输入信号给的摆幅,ENOB就上去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加时钟了啊。
就是比较器没有比较功能了。

也就是Vout不随输入变化而变化了是吧
那你也可以看看内部节点,是到哪一步出了问题,是预放大器就不对了(outn和outp),还是到latch不对了(Vop和Von),还是RS触发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Vout不随输入变化而变化了是吧
那你也可以看看内部节点,是到哪一步出了问题,是预放大器就不对了 ...

      我用1 V的电源电压,管子是smic 0.18um 1.8V管子,管子阈值在0.43V左右。当给比较器输入端电压为 0.8V时,比较器输入端两个管子直接进入了截止区,所以在预放大级的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1 V的电源电压,管子是smic 0.18um 1.8V管子,管子阈值在0.43V左右。当给比较器输入端电压为 0. ...

在正常工作过程里,你的比较器输入端看到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应该不是0.8V吧。实际的共模电压低一点,输入端就不会截止,你单独仿真比较器,输入的共模电压也要按照实际情况去给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常工作过程里,你的比较器输入端看到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应该不是0.8V吧。实际的共模电压低一点,输入 ...

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