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巴伦后仿问题

楼主(2021-07-20):
我想请问大佬一个关于巴伦后仿的问题,我的lna结构是这样的。版图那边用的是电阻过的LVS,现在的问题是LVS可以过,只抽R+C+CC,但是PEX抽出总是报错,但是能抽出来网表,这应该是可以用的吧。之后网表导入电路图中,balun用SP参数的。出不来结果,主要是不知道带balun  后仿的具体步骤,我想问,balun后仿应该怎么仿,卡了好久,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跪求大佬解答。

看网上说不带balun重新搭一个symbol,我发现我这balun的四个pin角拉不出来。  ,这样就不能新建一个symbol。

如果将网表直接带进图1 的电路图中后仿,增益是-180dB,噪声90.我想的是calibre抽出来的放进原电路种,源电路balun部分相当于是断掉的。所以结果是错误的,不知道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 关闭
  • 上传附件

balun

balun

代替过LVS的电阻

代替过LVS的电阻

PEX错误

PEX错误

PEX错误

PEX错误

PEX错误

PEX错误

网友A: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巴伦,只能用电磁仿真的结果,大部分寄生参数提取的工具连电感都提不准,还不用说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巴伦,只能用电磁仿真的结果,大部分寄生参数提取的工具连电感都提不准,还不用说互感。 ...

你好,可能我说错了,我是提取电路中除 balun  的 寄生R+C+CC,然后把寄生放进电路中仿真,仿真电路的balun用的是ADS建模的SP模型,

网友A:
巴伦不存在前后仿差别,都是只能用电磁仿真结果。
除巴伦部分的后提,然后加巴伦的symbol。顶层仿真的cell另外建一个config的view,告诉仿真器抽网表的时候每个cell用什么view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伦不存在前后仿差别,都是只能用电磁仿真结果。
除巴伦部分的后提,然后加巴伦的symbol。顶层仿真的cell ...

你好,十分感谢回复。我在抽版图的寄生,怎么样才算是抽的除Balun  的寄生,calibre里要设置什么,我一直是这个操作不知道对不对。可以告知一样吗,谢谢了。我的操作是所有跟其他电路抽后仿的操作是一致的。我以为 的是这里抽R+C+CC,后面是no instence,抽出来的网表就是没有巴伦的寄生。但是一直报错。应该是设置这里面的哪个才对。

网友A:
巴伦的cell下面放两个view,schematic是用来跑lvs的,另外建一个view,比如schematic_sp,里面放SP参数的nport。
你后仿真的时候在顶层建一个config的view,"view to use"一栏指向schematic_sp    巴伦就不能和其他电路一起后提,而且也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巴伦的cell下面放两个view,schematic是用来跑lvs的,另外建一个view,比如schematic_sp,里面放SP参数的np ...

只有过LVS的时候才需要整版一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过LVS的时候才需要整版一起跑

十分感谢,根据你的意思,我在balun这里建了两个view  ,config文件指向view_sp,前仿真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在顶层里放进我的网表的时候,  点保存后,前面的就被覆盖了,
balun  的那个选项就没了。跑出来的结果还是以前的样子,我是哪里操作错误了吗,是不是我在抽网表的时候就错了,版图里的balun要栅掉吗。

网友A:
你整个电路也是要分很多个模块,即使是一个低噪放也要区分有源和无源的部分
基本上只有有源的部分用寄生参数提取,其余自己画的无源元件都要当作单独的模块,不能混在一起整个后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个电路也是要分很多个模块,即使是一个低噪放也要区分有源和无源的部分
基本上只有有源的部分用寄生参 ...

谢谢。之前我看到文件也是说要将巴伦单独做成一个symbol,电路其余部分接balun的接口处引出Pin脚也做一个symbol,版图也是对应的。过LVS抽不带balun的寄生。这样可以做后仿真。
但是我感觉如果这样的话,版图这里就要剔除电感,画一个除balun外的电路图,然后抽后仿在接上去。但版图工程师是把Balun带上去的。比如说我LNA_CORE里有ADS建模好的balun,他是直接将balun调用进去。我现在虽然能抽后仿,PEX网表也能出来,没有错误,但是就是出不来正确的图像。所以还是需要重新画一个没有balun的core吗。这样才能正确后仿。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今天特别感谢您回复我,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有些东西十分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个电路也是要分很多个模块,即使是一个低噪放也要区分有源和无源的部分
基本上只有有源的部分用寄生参 ...

感谢大佬,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走后仿了。

网友(2023-12-05):
看到这个贴子就i想请教一下楼主,我是在对lna进行仿真,里面存在很多电感电容巴伦以及其他mos管,后仿真时先将电感巴伦单独拿出来进行emx提参生成snp,然后和有源部分提参进行联合后仿。
问题一:无源部分电感巴伦是每一个都单独提参,还是对整个layout去除有源部分进行提参生成snp?
问题二:有源部分如何具体提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