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位量化sigma-delta调制器输出结果FFT分析求助

楼主(2021-07-20):
最近在学习做一个4位量化的调制器,使用的是4bit Flash ADC做为量化器,请问Flash ADC输出的16个温度计码怎么做FFT分析,是把16个结果加在一起除以16然后做FFT吗?

网友:
fft的话可以不归一,直接对结果做也可以的

网友:
是的, flash ADC的输出做一下D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