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沟道坐标问题

楼主(2021-07-20):
现在想抓出mem和mem之间沟道的坐标进而去抓沟道里的一些cell,大佬们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2021-08-26):
先抓memeory 的坐标,再给抓到的坐标加上沟道的宽度,形成一个新的box ,在这个box 里用dbQuery 去查找cell。
用到的命令,dbShape ,dbQuery,dbget

楼主(2021-11-02):
引用 网友A:
先抓memeory 的坐标,再给抓到的坐标加上沟道的宽度,形成一个新的box ,在这个box 里用dbQuery 去查找cell ...

妙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