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系统失调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21-07-20):
最近在做LDO的学习和设计,在仿真输出电压的蒙卡时。在某些工艺角下系统失调达到3.5mV,随机失调是可以通过提高输入级的输入对管以及负载对管的mismatch来减小,但是为什么系统失调会这么大????在该工艺角下环路增益有79dB
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感谢感谢

网友A:
PVT ,all load仿真时,EA 输入端差值Vid才叫系统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T ,all load仿真时,EA 输入端差值Vid才叫系统失调。

是的,Vref是900mV,但是LDO输出只有896.5mV,这不就是系统失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Vref是900mV,但是LDO输出只有896.5mV,这不就是系统失调吗

这个一般都是工作点的问题。在空载下面误差较大的原因是EA 输出pmos 管进入线性区;在满载误差较大的原因是环路增益下降;当然也有可能是EA 结构不合理。

网友:
运放输出静态点值与另一端静态点值偏差大导致(单独输出时候,是电流镜负载那里的DC值),这个偏差电压除以你OP的增益就是你在输入端看到的系统失调。

网友:
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